直流电阻

楼主(2016-01-12):
电动机直流电阻不平衡度怎样计算,超过多少算不合格。谢々各位师付

网友A:
测出三相的电阻值(A1;A2;A3):救出三者的平均值:A0=(A1+A2+A3)/3;
再拿任一相的值(A1或者A2或者A3)与平均值A0相减得到的差=B;去除以平均值A0再除以100%,得到的值C不超过
2%即为合格.C=(B/A0)/100%≤2%.

网友B:
我记得是与出厂值比较的,出厂有一个标定值

网友C:
在“三相阻值不均”一帖17楼,亦给出了一个参考。

网友D:
这个还真没留意,我一般都是测量大概,通电后测下电流没大问题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动机直流电阻不平衡度怎样计算,超过多少算不合格。谢々各位师付

在下面的17楼,国家规范的要求。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8492

同时也把三相电流不平衡的要求也提供给你们:

在电压基本平衡的前提下,三相电流的不平衡度要求不大于10%,计算公式:

三相电流不平衡 = [(三相电流平均值 - 任一相电流)/ 三相电流平均值 ] × 100%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