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zbil sdc25参数设定

楼主(2016-01-12):
温控器设置六十度,但上下整定辐值过大,为上八十四,下四十二,(靠电动两通阀控制蒸汽阀开合,加热器通过马达给烘箱加热,热电藕反馈温度信号。)工程师说温控器没问题,不让动参数,其它部件我查过正常,请教高手!

网友A:
比例阀有没有问题?温控器是不是用PID功能的?参数先不要动,查看下以前的设置有没乱掉或被人动过?

网友B:
你这描述起来,别人不让动,就咬定他的参数没问题,起码他得告诉你,他都设定了什么啊

楼主:
是pid控制的,下午进行了自整定,接线检查(昨天中午换过漏气的电动两通阀)、热电藕、加热器以及管道等,都正常。问题还是存在,电动两通阀开合的时间延时过长。初步判断是山武温控器有问题,里面的参数不太懂,请大家指导下!谢谢上面两位大神的意见!

网友C:
温差为什么那么大,这种温控器我用在PS板材挤出机上,上下温差+ - 2度。

网友D:
你拿水银温度计去量一下实际的温度与显示的温度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有差别,那你就要调一下整定值了,还有就是这东西嘛,测温的代号要选对,开户时间跟不上,你可以PID三个项里慢慢试下,以前我也遇过和你同样的温度,就是温度到了很久不关,温度降到很低也不开,后来是调了一下阀,然后把温控器恢复出厂,重新按规定的要求设定了一遍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侠的指导,目前换上一个旧的电动蒸汽阀,莫名其妙就好了,但开合的速度如你所言还是有点延时,你的办法我会等停机时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