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现一个条件满足后,两轴同时动作,停止有先后,如何判定两轴都运动完毕,还有比下图更好的方法没,最好用m8029而不是用脉冲比较的那种,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plc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U晶体管输出型的,其实型号都无所谓,我想知道一个大概的思路,如何判断两个电机都定位完成了,

网友B:
查手册,有运行完成标志位

网友C:
还可以结合
脉冲输出中监控(BUSY/READY)M8340、M8350、M8360
定位指令驱动中 M8348 M8358 M8368
一起使用。

网友D:
试试上面的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不行的吧,任何一个轴走完的话,m10和m12都会接通的,运行慢的那个会误动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不行的吧,任何一个轴走完的话,m10和m12都会接通的,运行慢的那个会误动作

实际试过是可行的

网友E:
我都是这么做,M0  M2同时置位。

网友F:
PLC如果有脉冲输出完成中断的话,两轴可以分别触发两个脉冲输出完成中断程序,在各自的中断程序中置位定位完成标志位,再在主程序中,把两个定位完成标志位做一个AND运算就可以反应两轴是否都定位完成了

网友G:
最好是同时采集伺服驱动器的定位完成信号,一般PLC发送完成伺服驱动器不一定已经执行完成,一般有几十上百毫秒的工作延迟误差

网友H:
可以用m8147和m8148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是我触发的条件是一样的,定位完成信号会不会对运动慢的那个轴产生影响?

网友G:
谁的驱动器谁发出来定位完成信号,与运动快慢有毛的影响

网友I:
回复 楼主:
楼上的你试试。M8029 紧跟要执行的指令,可以表示该指令的完成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说的意思是和5楼的一样吗?我的要求是两轴运动的触发条件是一样的

网友J:
把m8029的上升沿来加1 到 D5寄存,D5=1发个脉冲复位一下m8029,D5=2时也是2轴发完脉冲了,我是理论上分析的,不知能否可行以上机测试为准。

网友K:
先收藏,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把m8029的上升沿来加1 到 D5寄存,D5=1发个脉冲复位一下m8029,D5=2时也是2轴发完脉冲了,我是理论上分析的,不知能否可行以上机测试为准。

不用去复位M8029,当程式执行到下个PLSY/PLSR/DSZR/DVIT/ZRN/DRVI/DRVA指令时,便会先复位M8029

网友L:
楼主做这个同时动作可以了吗?

网友M:
用脉冲比较是最好的。。我之前使用PLC读取伺服驱动器发送来的定位完成信号。但有时不行。。。

网友N(2019-12-21):
回复 网友E:
大佬,帮忙看下,我用你的办法,为什么不自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