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 指令MOV_W请教

楼主(2016-01-12):
我是初学者,图片中的指令执行后,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MOV_W de shuju wei 13

网友A:
0000 0011
0000 0000 0000 1101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这就是传送指令啊,结果就是MB1=3 MW5=13

网友C:
B是8位,W是16位

网友D:
MB1=0000 0011
MW5=13

网友E:
传输指令 B1为3 W5为13

网友F:
bin数据楼主懂不懂,不懂建议看一下数据格式

网友G:
我也是这个不太懂,执行这个结果,mb1=3,mw5=13是要传送到哪里去啊,谢谢了

网友H:
MOVB是字节传送,MOVW是字传送,MOVD是双字传送。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一个字等于两个字节,一个双字等于两个字也等于四个字节。MD0等于MW0、MW1。MW0等于MB0、MB1,MW1等于MB2、MB3。MB0即为一个字节,包含8个位,即M0.0、M0.1……M0.7

网友H:
8楼,就是把常数送到寄存器里,MB1、MW5初始为0,传送后这里面才会有数值

网友G:
谢谢10楼师傅,在想请教一下,这个数据传送过去以后,是执行多长时间,是一次呢还是一直执行,谢谢了本人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