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现在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em231.232模块,用在水泵上。
1.连接流量计的数据只有在plc重启上电时。触摸屏上的实时流量和总用量才更新一次。其余时间并不同步。
2.还有关于定时换泵,在触摸屏上输入时间会切换两台泵的启动。现在也不切换了。plc的时间切换是基于现实时间,这个对比量是plc的内部时间么?是否是应为更换plc而造成的失效?
ps.plc和模块都曾更换过,但程序接线都没有变化.原来这两个功能都是能够实现的。
想了许久实在想不出,求各位能够解疑。…………

楼主:
求助呢 各位大神

网友A:
没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B:
联机监控程序,没有这步就慢慢猜......

网友C:
plc是同型号更换吗?感觉是条件变化了呢,联机调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监控程序看看?
……那个主要是我们这边主要是使用方暂时没有会的所以没有程序监控 更改277模块程序传输地址后成有段时间数据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机监控程序,没有这步就慢慢猜......
没有啊………只能慢慢猜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是同型号更换吗?感觉是条件变化了呢,联机调试下吧
是同型号更换的,不切泵貌似是应为plc内时间模块未激活。就是不知道同步显示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机监控程序,没有这步就慢慢猜......
没有啊………只能慢慢猜了么。
如果是程序问题,就算你猜着了,还不是要联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