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请教

楼主(2016-01-12):
台达新型号的变频器
DC119贴片电容的容量DD103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哪位大侠告诉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巧了,今天刚送来一台这个,还没有开箱,说是进水了

网友A:
看下看看是多大的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大哥维修的时候顺便给看看,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个二极管是稳压管,加电实测电压稳定在17.2V,你的那台功率大用的是四个镙丝孔的,我的这台15的是2个镙丝孔,电路有点不同,大概应该差不多,你看下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事,我也没有帮到什么忙,稳压管用4746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二极管啊

网友C:
嗯,坛子里大师很多,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