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今天现场调试一台涂布机,用的是台达变频器!遇到问题如下:
台达VFD-015M2A变频器通电运行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运行,面板显示0,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处理

网友A:
呵呵;先查看参数对应的运行信号及频率信号来源;

网友B:
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C:
看有没有频率信号

网友D:
断电重新启动弄不弄启动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查过,还是没找到问题根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 还有没其他招支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没代码 麻烦就在这里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运行时,频率信号一切正常,就是突然归0,第一次遇到,咱办

网友E:
手上有没有备用的换一台试试,估计要送回厂家检修了

网友F:
外接开关节点是旋钮还是中继,电位器是不是外置,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C:
回复 楼主:
换控制板试试

网友G:
外接启动按钮,频率由面板的电位器或者外接电位器提供。测试驱动马达一整天以上,如果故障依旧,返厂家进行保修。

网友H:
模拟器输出给的信号吗

网友I:
换个启动端子试试

网友J:
至少要把你变频器的启、停方式和频率给定方式说清楚啊。

网友K:
先查看参数对应的运行信号

网友L:
控制原理图看了没有,知道怎么控制的才能想出用哪招啊?

网友M:
你现场有几台大概相似的东西没有,交换试车第一

网友N:
你最好是对照查一下参数,搞不好你是用了内部程序运行

网友O:
拉出变频器备件,换上啊,看看到底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你这问题背景交代不清楚,无法具体给解决。

网友P:
楼主控制方式都没有说清啊

网友Q:
检查启动方式和频率设定源

网友R:
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你要指示的检测,要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S:
运行信号还在吗?试试频率数字设定,看它还变为0不

网友T:
信号正常的话 主板挂了吧

网友U:
最好把控制方式说明一下。

网友K:
请查看参数。。是不是多段速

网友V:
对应的指令源与命令源仔细检查了

网友W:
这个问题好大啊  无厘头

网友X:
如果外部的运行信号和频率信号源都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变频器的IO接口坏了;要不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再重新设置参数试一下

网友Y:
监控一下输入的控制信号正常么

网友Z:
先把运行信号确保没有问题,然后看频率给定场所是哪里。最直接的验证方法是手动短接运行信号,导航键给频率看看是否启动。逐个问题排除

网友AA:
控制端子信号开路(接触不良),看来设备震动大

网友AB:
楼主不妨再重新设置一下参数看看!

网友AC:
不要通过外部按钮直接面板短接看能否启动,先让他动了再找原因,

网友AD:
第一:外部信号停止了,第二:变频器故障,更换,故障分析:因为你没有故障代码,所以有可能是停止信号导致变频器停车,或就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AE:
你的变频器是新的还是以前就有的?如果是新的检查参数,如是旧的检查变频器

网友AF:
确认是启动状态无频率输出,还是启动信号丢失,其它只能自己来做,现象外围的可能性大些,具体哪方面需要自己处理。

网友AG:
我去年也碰到台达变频这样的故障。无缘无故停机,一会又能自己开机。

网友AH(2016-02-21):
回复 楼主:
建议: 一、检查是不是程序问题导致
      二、检查变频器参数,警报代码分析(虽然你这个没有警报代码)
      三、找台达供应商咨询
专业从事自动化行业。

网友AI(2016-07-23):
引用 网友AG:
我去年也碰到台达变频这样的故障。无缘无故停机,一会又能自己开机。
我碰到过相同问题,一台保内设备,厂家连换三台变频器(台达 三相 0.75KW)都没解决问题,最后我自行更换别的品牌变频器正常运行,厂家发的台达变频器让我压箱底了。

网友AJ:
变频器的启、停方式和频率给定方式是?

网友AK:
这种情况除了外围影响,只有维修变频器的人才能解释出来。

网友AL:
花时间看变频器的状况就可以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