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镜子就好了但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6-01-12):
发动机装配流水线改造,调整为两款发动机公线生产。有些工位的镜面反射光电开关经常误动作,然后做线的OEM厂家过来看了看,说是反射镜换成小的就好了。
的确换了镜子的确好了,但是问厂家为什么也说不清清楚就和我说是经验~~~~~~~

网友A:
或许本来就是经验之得,要得到解释,可以自己先想象;比如,镜面大小与光的关系。
早几天,好像也是看过一个有关光电开关的帖子。

网友B:
镜面大反射的杂光多可能

网友C:
来学习了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好了就好了 坏了吧

网友A:
2楼说的或许也是一种可能。
刚刚查到了先前提到的那个帖子“
光电开关一到下午就会误动作?
”,结果在34楼。

网友E:
知道怎么处理就行,很多东西懂得太多原理也没必要

网友F:
管他什么招式,能一招制敌就是好招。

网友G:
这个应该和产品的性能有关系的吧。

网友H:
镜反射光电传感器在使用时,不仅要考虑选择合适的传感器,使用正确的反射镜同样十分重要。
有时候生产线上需检测的物体尺寸比较小,那选择的反射镜尺寸也需要相对应小。
镜反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传感器射出特定的光束,光束经反射镜反射后回到传感器接收端。当有物体挡住光束时,传感器给出信号。
但如果目标物比较小,不能完全阻挡传感器发出的光束,光束经反射镜返回仍然不能触发传感器信号。
所以换了一块尺寸较小的反射镜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I:
发动机目标还小?

网友J:
这个要看现场才清楚。

网友K:
估计跟散光有关

网友L:
楼上说的好详细了。

网友M:
学习学习。发动机很大了,期待高人继续解答

网友N:
也有可能是杂光进入

网友O:
镱面大了干扰源多?

网友P:
9楼说的有些道理,我也是跟着学习了

网友Q:
镜子大了反射光范围大了,会有影响

网友R:
有时候,这些东西真的 就是靠经验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H:
镜反射光电传感器在使用时,不仅要考虑选择合适的传感器,使用正确的反射镜同样十分重要。
有时候生产线上需检测的物体尺寸比较小,那选择的反射镜尺寸也需要相对应小。
镜反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传感器射出特定的光束,光束经反射镜反射后回到传感器接收端。当有物体挡住光束时,传感器给出信号。
但如果目标物比较小,不能完全阻挡传感器发出的光束,光束经反射镜返回仍然不能触发传感器信号。
所以换了一块尺寸较小的反射镜问题就解决了。

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T:
引用 网友H:
镜反射光电传感器在使用时,不仅要考虑选择合适的传感器,使用正确的反射镜同样十分重要。
有时候生产线上需检测的物体尺寸比较小,那选择的反射镜尺寸也需要相对应小。
镜反射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传感器射出特定的光束,光束经反射镜反射后回到传感器接收端。当有物体挡住光束时,传感器给出信号。
但如果目标物比较小,不能完全阻挡传感器发出的光束,光束经反射镜返回仍然不能触发传感器信号。
所以换了一块尺寸较小的反射镜问题就解决了。

你这些图片都哪来的啊?
难道是你现画的啊

网友U:
谢谢9楼的分享,涨姿势了

网友V:
回复 网友H:
这个解释 太到位了

网友W: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X:
不就是降低检测精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