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烙铁速修三菱A740主板Err

前天某厂送修三菱A740机器,好多台。各种故障均有,发现主板报警Err的蛮多,前期都是发无锡 毛工修的,因为车间急需生产而且发到毛工那里时间又长,所以就给毛工打电话了请教毛工怎么修在大师的指点下,就自己动手修主板。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修复过程!!!
1. 板子成色可以:发现局部走线断裂,立即修补走线,搞定2块。(就用烙铁)
2. 板子成色一般:先清洗板子,加刷子。发现过孔异常,用毛工送的专线,修补,居然成功了3块。

网友A:
不错,楼主多多动手,就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B:
说说具体的检测方法,让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C:
楼主也不转述下毛工的指导意见?

网友D:
毛工给你说什么了,告诉我们,老实交代。

网友E:
这么厉害,你也快要成为高手 了

网友F:
过孔用什么专线?

网友G:
也应上几张图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H:
在刚开始维修时,可能会遇到一些好处理的故障;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
能发下图吗,三菱的变频器很多报ERR

网友J:
丰衣足食   好。

网友K(2016-02-22):
你好,现有一台A740 15k  设置频率后启动,监控参数缺发现无频率
请问高手是哪部分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