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16-01-12):
s7-200PLC和s7-200cn的编程电缆通用吗

楼主:
那我在网上买的S7-200黑色的编程电缆拿到S7-200CN上怎么不能用呢?(在S7-200上能正常通讯使用)。新手不懂!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在网上买的S7-200黑色的编程电缆拿到S7-200CN上怎么不能用呢?(在S7-200上能正常通讯使用)。新手不懂!谢谢
S7-200系列,不管后面有没有CN (CN标示南京产罢了)都可以正常通讯,要么你的电缆凑巧坏了,要么就是PLC通讯口挂了

网友B:
普通电缆9.6或者19.2k的

网友C:
呵呵;请确认你的软件版本,另外CN型的软件里必须设成中文才能通讯;

网友D:
这两者就是一个产品啊。

网友C:
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
1、是软件版本过低或没设成中文的,S7-200对软件没要求,但CN的软件版本有要求的;
2、你CN那台如果是旧的可能通讯口已烧毁;
3、CN的如果通讯口波特率设的是187.5K的话,你那个廉价的电缆是不支持的;

楼主:
哦,谢谢啊!再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