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昨天来了个进口的设备,用气动马达控制进料。可以通过触摸屏调节转速!这叫我很是好奇。是否有一种阀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进气压力呀?他这个转速可以通过一个接近开关和码盘反馈吗?

网友A:
只用过通过蝶阀的开度来控制压力的,内部又有压力传感器反馈回来。

可以通过高、低速计数来检测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来了个进口的设备,用气动马达控制进料。可以通过触摸屏调节转速!这叫我很是好奇。是否有一种阀可以通过模拟量控制进气压力呀?他这个转速可以通过一个接近开关和码盘反馈吗?

这个阀叫比例阀,给模拟量信号就出来对应的气压值。

网友C: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气动比例调节阀对吧,类似比例油泵。

网友D:
比例阀可以通过调节阀门开度来控制气流量。

网友E:
比例阀OK楼上正解

网友F:
跟液压系统控制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