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60MCT主机报校验和出错,PLC停止运行,电脑连上执行运行,又可以正常工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程序不是很长,顶多300行的样子。

网友A:
把运行开关由RUN拨动至STOP,再拨动回来,或者清空程序重新下载,故障依旧的话,更换崭新的PLC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运行开关由RUN拨动至STOP,再拨动回来,或者清空程序重新下载,故障依旧的话,更换崭新的PLC控制器。

永宏的没有运行开关,只有电脑连接的时候用软件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