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

楼主(2016-01-12):
前天公司有一台电机一合空开就跳闸然后拆开接线盒,是三角形连接的,再拆除连接片。用万用表测量电机各相也没有接地,相与相之间也是没有短路,为什么会跳闸呢。空开各相电压也正常啊?

楼主:
最后换了一台电机一开就好了

楼主:
难道是匝间短路吗

网友A:
用摇表测测看,对地绝缘正常,匝间未短路不等同于线圈烧毁,

楼主:
嗯,确实要用摇表测一下,我也怀疑是不是万用表测量不准。有误差

网友B:
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C:
判断电机绝缘不能用万用表。尤其是数字型的。

网友D:
低压摇表(绝缘电阻表之一)的电压是500V。

网友E:
是不是轴承的问题,卡死了

网友F:
最主要的是三相绕组的阻值啊

网友G:
三角形连接,用空开直接起动,启动电流大人容易跳闸。

网友H:
电机更换以后就好了,应该说明故障出在电机上面,建议楼主仔细检查电机各个部位,特别是容易忽视的小细节

网友I:
轻微对地或短路有时候万用表还是靠不住的,必须摇表。

网友J:
匝间或者相间轻微短路。

网友K:
使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绝缘电阻;有条件的话,用电桥测一下绕组的电阻值。

网友L:
用万用表量对地有什么用啊。

网友M:
有一种可能就是接线盒的接线可能有触碰外壳的可能性,其实当设备跳闸之后,就要立即进行测量与检查,包括没拆线测量空开下口的线圈电阻,接地电阻,而不是立马手忙脚乱的拆线测量马达与更换马达。

网友N:
坐等LZ的确切答案。表情,LZ那个电机拿别出去在试下呗。

网友O:
万用表能测出个什么,绝缘还是要用摇表测

楼主:
用电桥测量了一下,是轻微的匝间短路。

楼主:
兆欧表测匝间短路,好像不是特别理想。不知道你们是否试过

网友P:
是不是传动机构卡死

网友Q:
用万元表测三相阻值,要将三组数据进行对比,同时用摇表检测相与相之间绝缘,相对地绝缘才行

网友R:
拆开看下吧,或闻闻有焦味没?

网友S:
电机匝间短路,摇表也测不出来,用电桥测直阻比较三相阻值

网友T:
楼主查出问题就好,拿去修理吧。

网友U:
用摇表测量电机对地的绝缘程度,再用万用表量3相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V:
摇表测测看,对地绝缘正常

网友W:
电机测试绝缘万用表不准
上绝缘表!

网友X:
用摇表试试看

网友Y:
万用表不一定能测出来,还是换个摇表测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Y:
摇表测绝缘可以,但是轻微的匝间短路测不出来,要用电桥。

网友Z:
接地万用表不一定量的出来,

网友AA:
还是检查电机相间绝缘电阻

网友J:
看来楼主可以修好这台电机了。

网友AB:
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阻值用万用表不准确,应该要用电桥去测量,小型电机万用表还可以测个大概,要是稍大点的电机,万用表测出来的数值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匝间短路,往往判断不出来。只有用电桥才可以精确测出三相绕组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AC:
你电桥怎么测试呢?

网友AD:
检测电机还是用摇表好一点

网友AE:
回复 楼主:
兆欧表测匝间短路测不出来,匝间短路用电桥测

网友AF:
开关的整定电流小不小,匝间电路用万用表测不准,换个电机看看!

网友AG:
兆欧表测匝间短路,好像不是特别理想。

不是不理想,而是测量仪器选择错误!兆欧表是量绝缘的,普通万用表精度不够,应该是用电桥!

网友AH:
用摇表测一下,实在不行拆开看看线圈,是否有烧坏的现象,仔细检查电机的三相电阻的平衡,对地电阻,匝间,如果电机没事,不要大意,有些情况就是空开及其他元件负荷不够,换个大些的试试

网友AI:
相间电阻平衡

网友AJ:
严重同意14楼的

网友AK:
回复 楼主:
万用表量电机对地绝缘太扯蛋了,相当不准,以前我用万用表测过电机对地绝缘电阻才几千欧,百欧的也测出来了,吓的哥,赶紧找个摇表一摇,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AL:
不带负载合上空开正常吗?先排除空开问题

网友AM: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