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2):
有没有这样一款数字万用表?如果有请告诉我型号
我的要求如下:
1、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合在一起(最近买的VC890C蜂鸣档和二极管档要用按键切换,不方便)
2、蜂鸣档和直流电压档距离近(每次从蜂鸣档转到电压档都要旋很远,接近180度)
3、有按键开关机功能,有自动关机功能(每次都要旋到OFF档,不爽)

网友A:
呵呵,有的,推荐VC9801,跟随了我十年的万用表。

网友A:
显示精度不高,三位半的显示仪表,不像某些可以显示四位半的仪表。
自动关机功能不见得有多好,我有一段时间搞家电维修,开机测量了以后,动烙铁焊板拆装元件,放置了3~5分钟,再拿起表笔准备再次测量,一看表头,咦?怎么没显示了?哦,原来是自动关机了。

网友B:
用福禄克万用表

网友C:
福禄克的万用表不错,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D:
这些大多表都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有的,推荐VC9801,跟随了我十年的万用表。
不好,二极管档和电压档太远

网友E:
这样的应该很多的啊

网友F:
应该有,网上市场多看看

网友G:
听说过有智能万用表,带自检功能

网友H:
这个肯定有,时间长万用表没动,就显示屏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精度不高,三位半的显示仪表,不像某些可以显示四位半的仪表。
自动关机功能不见得有多好,我有一段时间搞家电维修,开机测量了以后,动烙铁焊板拆装元件,放置了3~5分钟,再拿起表笔准备再次测量,一看表头,咦?怎么没显示了?哦,原来是自动关机了。

说得对

网友I:
fluke17B适合你

网友J:
福禄克的15B万用表(价格500元左右)基本可满足楼主的要求。
1、蜂鸣档、二极管是合在一起的;
2、蜂鸣档和直流电压档中间只隔了个MV档;
3、没有自动关机功能,但有个休眠功能,30分钟未使用或没有信号输入,则进入该模式,可随时唤醒。

网友K:
福禄克15B或类似确实基本合适,虽然不是按键关(虽说按键管未必好),旋钮左到低,没几个档,楼主常用这几个都在左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福禄克的15B万用表(价格500元左右)基本可满足楼主的要求。
1、蜂鸣档、二极管是合在一起的;
2、蜂鸣档和直流电压档中间只隔了个MV档;
3、没有自动关机功能,但有个休眠功能,30分钟未使用或没有信号输入,则进入该模式,可随时唤醒。

这个真不错

网友L:
回复 楼主:
我们也是用的这一款,物美价廉,呵呵。

网友M:
我发现楼主有点强迫症,为什么非要离的近类,而且转动角度你还要求了,转了180度,你就感觉不爽呀,哈哈,有意思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的万用表不错,就是有点小贵。
一般要多少钱一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福禄克的15B万用表(价格500元左右)基本可满足楼主的要求。
1、蜂鸣档、二极管是合在一起的;
2、蜂鸣档和直流电压档中间只隔了个MV档;
3、没有自动关机功能,但有个休眠功能,30分钟未使用或没有信号输入,则进入该模式,可随时唤醒。

这个真不错
那就不用找了,出手吧。

网友P:
国产的 优利德或者是胜利 买自动量程的 带全保护的 电阻挡可以直接上380V

网友Q:
实在没有的话楼主可以找做万用表的看可不可以给你定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实在没有的话楼主可以找做万用表的看可不可以给你定做一台
一定会有的,只是暂时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发现楼主有点强迫症,为什么非要离的近类,而且转动角度你还要求了,转了180度,你就感觉不爽呀,哈哈,有意思
就是不爽,转来转去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