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触摸屏上现实记录每次称重

楼主(2016-01-13):
用的是unipulse的称,通过CC—LINK将重量数据传送至三菱Q01UCPU,我要怎么在PLC里面写什么程序才能在触摸屏(富士HAKKO)记录呢,目前我照用过别人用过的程序,但是我为什么不成功,求大神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以致用失败了啊!那个BSET D3 K8指令是触发记录功能的指令,但是我这里为什么不行,还有这个指令是啥具体意思,我也没搞明白

楼主:
主要硬件

网友B:
你触摸屏中没有日志这样的功能?可以通过屏中设置按照一定的条件记录PLC中的数据寄存器中的内容。

网友C:
富士的V8系列屏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是楼主还没有熟悉这些功能;

网友D:
我们这里用的是UNIPULSE的F800,在组态软件上记录称重数据

网友E:
看程序数据是存储在PLC中的。

网友F:
楼主的的电柜是进口货吧?

网友G:
考虑到存储容量,需要记录数据可以用上位机电脑,但是触摸屏、PLC均可以存储一定容量数据这个绝对可以,触摸屏可以采用触发记录方式,PLC可以采用堆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士的V8系列屏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是楼主还没有熟悉这些功能;
怎么在触摸屏上设置这个出发记录功能呢

网友H:
触摸屏需要记录功能好像要单独加sd卡吧

楼主:
搞定了,谢谢大家,是D3寄存器的元婴,D3是触摸屏专用寄存器,我在PLC里面别的程序也同时使用了,把他修改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