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13):
第一次用西门子变频器,是MM420系列的,别人传给我一份参考接线图,不明白为甚7和8端子短接起来了,一般不是用到哪个端子就接哪个端子,不用就悬空吗?

网友A:
8是+24电源,7是输入端,具体要看参数定义7是什么功能;

网友B:
8是公共24V+,看看说明书7的定义是什么功能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7不用,我要用5/6/8  ,按说7应该是悬空不接的,参考图上却是5/6/8连接后,又把7短接在8上面了,7并没有定义任何功能

网友C:
接上不用,也不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7不用,我要用5/6/8  ,按说7应该是悬空不接的,参考图上却是5/6/8连接后,又把7短接在8上面了,7并没有定义任何功能

网友D:
你不使用、就先按照你的方法接,达到功能就行啊

网友E:
应该是虽然你不用,但是默认是常闭无效,所以短接起来后,不用去设定参数;不然不短接,你就要从参数里去设定修改故障复位的有效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