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技术

楼主(2016-01-13):
第一次接触逆变是在修中频炉时,觉得好奇晶闸管是如何逆变的,难道就是通过控制导通角吗,那么IGTB是否也可以用来逆变!麻烦懂的人帮我解释下!

网友A:
逆变主要是电的方向可以改变,看看H桥吧

网友B:
现在电焊机。等离子切割机大豆使用逆变技术

网友C:
IGBT就是大功率晶体管的一种,普通的大功率开关三极管也是可以使用来做逆变电源的推动管的。

网友D:
可以百度一下逆变和整流,

网友E:
逆变,当然少不了变压器。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逆变和整流是对立的统一,整流是把交流变直流,逆变是把直流变交流。可控硅可以,IGBT也可以,同时通过触发脉冲的角度配合关系来实现变流的。

网友H:
不一定吧,变频器也属于你变范畴,不提升或降低电压的情况下不用变压器
搞错了,回复六楼的

网友I:
这个还没有接触过,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J:
我单位也有中频炉,半年了,还搞不太明白。

网友K:
逆变技术我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还记得读书时候画过好多的波形图,工作后不接触,已全部还给老师了。

网友L:
主要问题就是,本人不是从事与炉子有关的工作,唯一接触了一下就是经常用电磁炉做饭,哈哈

网友M:
这个应用还是挺多的,像光伏发电上,升压。

网友N:
逆变用途相当广泛

网友O:
我自己做的家用逆变器就是MOS管+SG3525A

网友F:
当然可以,中频炉上用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