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人机界面

楼主(2016-01-13):
海泰克人机界面,与PLC通讯后,触摸屏一直响,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屏的型号?
响是通讯上之前还是通讯上之后?

网友B:
没有通讯上?

网友C:
怎么个响法?是蜂鸣器报警吗?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PLC里的数据在不断的变化,就像你一直用手去点触摸屏,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这个问题,我换了换程序,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