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跪求群内电气专家帮忙解答一下,现在有一台西门子400PLC,想通过无线路由器远程监控设备程序,求教怎么设置路由器,如何设置电脑,PLC的IP,子网掩码和网关都知道,需要知道DNS吗?

网友A:
购买整套解决方案吧,还是西门子自家的设备好搭配。表情虽然价格非常昂贵,但是能够使用上S7-400的主,估计也是不缺钱的主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无线的距离是不是有限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线的距离是不是有限制啊
是的,类似于WIFI信号,距离不能太远,否则肯定需要中继设备。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近有点检的厂家来宣传他们的设备,说是可以通过无线实现数据的在线诊断,想想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无线,只是从设备本身到现场控制箱之间可能通过无线通讯吧。

网友C:
还是用有线连接到公司的网络

网友D:
我到是做个s7-200的用GPRS远程控制的系统,走的Modbus协议,稳定性也还行,估计400也能用,至少是能实现的,当然是控制精度不高,控制精度高就差点意思了

网友E:
看一下 学习一下 棒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