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各位大大们:
    百度了下也没弄明白这个机器人拖动示教的原理,谁能帮着指教指教小弟啊。感激不尽。

网友A:
感觉主要依靠软件实现的,因为示教编程器是使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完全可以在系统的平台上开发应用软件来实现。
就是记录机器人的输入动作的过程并存储起来可供调用。

网友B:
拖动,其实是给机器人便能,使机器人移动到自己期望的位置点。
示教,是将自己期望的位置点,通过点击示教按钮,将此时机器人的坐标值、姿态值保存下来的过程。

网友C:
就是自动记忆自动执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主要依靠软件实现的,因为示教编程器是使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完全可以在系统的平台上开发应用软件来实现。
就是记录机器人的输入动作的过程并存储起来可供调用。
示教器是不是就是一款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觉主要依靠软件实现的,因为示教编程器是使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完全可以在系统的平台上开发应用软件来实现。
就是记录机器人的输入动作的过程并存储起来可供调用。
示教器是不是就是一款触摸屏?
触摸屏也有操作系统的,比如常用的WINCE操作系统。

网友E(2016-02-13):
机械人示教有轨迹编程示教、实际操作记录编程示教和现场示教。
用示教器是属于实际操作记录编程示教。
现场示教是通过人为对机械手移动实现运行轨迹自动生成和再现。

网友F(2016-06-11):
回复 网友E:
大神你好,小弟也在研究机器人拖动示教,很想了解,还想请大神予以指教,谢谢。QQ:290775795

网友G:
拖动示教应该不是用的位置控制模式,感觉像是把伺服使能给断开了,但是伺服抱闸也没有动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