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ls plc的问题

楼主(2016-01-13):
先是点动正方向运行停止正常,接着点动反方向运行正常停止停不下来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顶起哪位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入条件确实断开 怎么会出现不停止的情况呢·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弄好了得先断开信号后断开方向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噢~这样的啊 学习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