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接手4台惠丰22KW变频器!(用了5-6年了)故障:带载能力差,(没有力!)斯波器测试:波形不正常,10HZ以下抖动非常大!电压点全部正常。传感器正常(另多加了一组传感器),模块换新,大电容换新,主板换新, 试机故障依旧!带7.5KW的电机全部正常!不知道什么东西(老化)!!!   难道就这样【降级】使用???

网友A:
你有示波器,看看供驱动的电源纯净吗

网友B:
厂里电梯的变频出现过到楼层减速停机时抖动大,检查送修是变频器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C:
把所有的电解电容换了就差不多了。我们上次一个问题不大的发过去欧瑞,厂家全部把电容都换了一边。最近我还修个欧瑞的换个470uf的电容。

网友D:
出力不均

网友E:
楼主把故障范围已经压缩到了驱动板和外壳了,求人不如求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及全部换过了就差把电源驱动板换 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觉得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主板提供的都是数字信号。
中央制定的政策都是好的,可惜被地方官员念外了。

网友E:
IGBT需要一定的驱动功率,并且与通过的输出电流成正比。如果不能满足驱动条件就会引起输出波形失真。重点检查开关电源包括驱动电源,不好判断的话把这部分的电解电容代换下。

网友F:
电梯的变频器抖动主要是驱动的问题和电流采样的问题,原件老化造成的,日立东芝三菱电梯皆如此!

网友G: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H:
检查一下电流传感器输出至CPU参与运算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