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这个触摸屏是怎么了?

楼主(2016-01-13):
我们的这个触摸屏是怎么了?怎么会这样啊?是哪里要坏了?

楼主:
出现了竖条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见过家用电脑的显示器花屏的现象吗?就是内部的液晶面板故障,或者排线接触不良的故障,估计很难修复。
跟领导汇报吧,服役了N年的触摸屏挂了,自身技术力量不足,花费资金委外维修。

网友B:
排线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接触不好

网友C:
确实是屏快挂了

网友D:
这是要挂了的节奏啊

网友E:
送回厂家维修或专业的修理店

网友F:
液晶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G:
用太久触摸屏坏了,申请买一台吧

网友H:
应该是外屏的问题

网友I:
同型号做好备件吧。

网友J:
应该是屏坏了,这是哪家的屏啊

网友K:
内部的液晶面板故障,或者排线接触不良的故障,估计很难修复

网友L:
一般是液晶有问题,直接送修吧;

网友M:
备份程序
准备换屏吧!

网友N:
换休吧,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O:
将就用吧。那天彻底不亮了,直接换新。

网友P: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Q:
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考虑换一个同款的新屏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R(2016-06-21):
排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