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和扫描枪

楼主(2016-01-13):
维纶TK6070IP和INFOSCAN FS32/36扫描枪,现在就想扫描枪扫到条码在触摸屏上面显示。
现在我这样设置了,但读取地址改怎么搞? 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要知道扫描枪的内部地址
【方案】
技术简讯 | MELSEC-A系列大容量电池模块的停产通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扫描枪的内部地址我要去哪里找呢?

网友B:
找一下说明书看看呢
【方案】
杜克能源:通过在线多气体 DGA 监控推动更明智的电力变压器维护决策|维萨拉(Vaisala)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找说明书了,也许要经过数据转换
【方案】
华北工控国产化嵌入式计算机,专业护航数据中心机房稳定运行

网友C:
扫码枪有IP地址说明书里有的。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方案】
小菲课堂|手把手教你玩转FLIR Ignite功能(一)

楼主:
说明书里面没有,,,

网友D:
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8818

【方案】
台达机电自动化在螺杆分装机上的应用

网友E:
找维纶的客服,他们服务不错

【方案】
服务金融大数据,华北工控可提供银行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专用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