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本人对S7-200钟爱,对S7-200的疑难杂症都遇见过不少,大家可以一起来问答!

网友A:
那个PID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B:
怎么样在组态王实现监控和操作的应用案例,,,,,

网友C:
组态王通讯不难,编程电缆通讯上,做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的。类似于触摸屏那种组态画面。。国产的MCGS差不多吗‘;’‘’

网友C:
都差不多,安装后用用就了解了

网友D:
难着不会,会者不难,有时候开窍就是一瞬间

网友E:
楼主接触PLC多久了,说的很自信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pid具体是pid指令还是向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主要是通讯设置,应用案例我手头暂时没有,下午我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想和大家讨论,用5年了。

网友F:
用PID向导做出来的温度控制,想加一个按钮来控制加热的启停,应该怎么做呢?看说明书,PID子程序直接用SM0.0调用的。

网友F:
用PID控制温度,用PID指令比较好还是用向导比较好呢?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F:
新手肯定是向导好,向导有pid调节面板。老手pid指令灵活占用空间少,是用sm0.0调用,但是你可以在输出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pid具体是pid指令还是向导
向导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向导设置就按照手册说明的一步步来,你卡在哪一步了。

网友G:
有这种愿意分享经验的楼主很好、无私奉献· 点个赞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过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三人行必有一个老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说的好啊、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明白,谢谢了!

网友I:
楼主用200 做过步进电机,私服电机方面的控制么?用PWM或者PTO脉冲,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LD     M0.0                        //启动信号
A      SM66.7                      //空闲位检测
MOVB   16#85, SMB67                //控制位选择
MOVW   200, SMW68                  //输出频率
MOVD   2400, SMD72                 //脉冲数
PLS    0                           //使能

最简单的例子程序

网友J:
高人一个,厉害。

网友K:
西门子200的温度模块和压力模块:特定的温度模块只需要接探头,压力模块接压力变送器,如果我们用温度变送器可以接压力模块(修改程序已达到控制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看等级 你才是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时候通过修改程序可以实现,主要看你信号输入形式,有的是电流信号 有的是电压信号,还有的是电阻信号,然后你的有效数据范围也有关,建议是专事专用。

网友L:
200的253定位模块对于新手来说,在编程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L:
新手来说嘛 注意的问题蛮多的,1,你用的cpu最多支持多少个253模块 ,不是手册上写多少就一定可以有那么多,还要根据你带的模块算电流消耗。2、模块的位置最好直接读取,3,使用简单的相对脉冲,不使用工程单位。4.注意设置里的高级选项可以方便的改变输入电平。5包络尽量没事别用,而使用goto子程序。6,当使用参考点回原点要注意模式。7、尽量使用默认的设置。8,所有子程序尽量在主程序sm0.0调用。
以上全部注意是我个人意见。不对的地方就多看手册。

网友L:
回复 楼主:
虽然听得不怎么明白,还是谢谢你!!必须赞

网友M:
引用 楼主:
新手来说嘛 注意的问题蛮多的,1,你用的cpu最多支持多少个253模块 ,不是手册上写多少就一定可以有那么多,还要根据你带的模块算电流消耗。2、模块的位置最好直接读取,3,使用简单的相对脉冲,不使用工程单位。4.注意设置里的高级选项可以方便的改变输入电平。5包络尽量没事别用,而使用goto子程序。6,当使用参考点回原点要注意模式。7、尽量使用默认的设置。8,所有子程序尽量在主程序sm0.0调用。
以上全部注意是我个人意见。不对的地方就多看手册。
楼主没用过脉冲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M:
他是问em253 ,所以我说em253 ,用过呢

网友F:
你好,我想问一下,用继电器输出型的+EM231热电偶模块+固态继电器做PID温度控制可以吗?会不会应为通断频繁过早损坏PLC的输出点呢?

网友N(2016-03-16):
步进电机,求指导PLC驱动程序,能转即可

网友O(2016-07-05):
楼主:你好!对与西门子我是一名新学员,有一个问题请教你一下就是图中所显示的,目的是在I0.1接通的情况下按下I0.2上升沿置位M0.1,可是现在接通I0.1也置位M0.1,这个和三菱有很大的区别,想请教一下楼主

网友P:
楼主帮我看下,力控怎么与200PLC走MPI进行通讯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7407

网友Q:
回复 网友O:
改一下点放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R:
请问XP系统可以装西门子编程软件吗?谢谢。

网友S:
厂里面有一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S7-200 CPU224的PLC,有上位机组态;现在领导想把PLC里面的数据(生产数据,例如温度、压力、数量之类的)远程传输到老板的办公室做一个触摸屏显示(1200米,3,8脚485出来转换为光纤-----光纤转换为485进触摸屏,触摸屏是显控的,支持S7-200直连,而且我在线下也用直连法连结果其他S7-200PLC没有问题),因为原设备组态只用了一个串口,就是面向PLC靠内测的那个,而我们准备用靠外侧的那个口连接触摸屏,但是无论怎么调试就是不能通讯(还没有转为光钎,直接用485直连,我用的触摸屏内置的S7-200协议),后来再PLC看程序的时候发现了MOBUS指令(附截图),还有PLC连接上位机组态也是485直连的,没有用那种中间带适配器的数据线。是不是,通讯口被改掉了?如果是被改了是不是改为了MODBUS协议,那我用触摸屏怎么设定这个协议,从程序里面能看得出来吗?例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等,谢谢大家,在线急等......

网友O:
回复 网友Q:
谢谢,解决了,就是以前用三菱的时候老是把启动条件放前面,现在用西门子的换个思路

楼主(2017-01-11):
回复 网友R:
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可以和触摸屏公用一个口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的,控制周期设长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O:
程序有问题

网友T(2018-07-10):
PID向导做的温度控制,加一个按钮控制启停,应该在生成向导时候添加一个手动控制, 生成的PID 自身应直接使用SM0.0调用,否则会产生一些激活方面的问题,导致初始化不正常. 用PID向导做的PID对应用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只有8个PID可供使用, 耐特PLC提供的更多的PID 通道,可以使用PID指令的形式进行调用。

网友U:
只要有这样的热心人就点赞

网友V:
引用 楼主:
本人对S7-200钟爱,对S7-200的疑难杂症都遇见过不少,大家可以一起来问答!
我人个问题想问下,模拟量怎么才能转换成天关量比如:我输入的信号是模拟量压力,输出要控制阀门的开关,所以要开关量。请问这怎么转换呢。有例程吗。谢谢,如果有以发我邮箱67417165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