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下午调试柔板印刷机,收卷和放卷都是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主机还给它们一个O一l0V的信号,整机最大速度150米/分,但是速度到达8O米后收卷就跟不上了,检查o一10V的信号发现到80米后信号就不再长了,费尽了周折,请了很多人检修,最后发现为收卷变频有一个电圧电流的拨码开关没拨在电压上,所以有时查故障时要从最简单的考虑。

网友A:
是的啊,不能急,仔细分析。

网友B:
不太懂这个。。。

网友C:
说明对这个不是很熟悉

网友D:
不能急,仔细分析。

网友E:
那80米/分电压不是10伏吗

网友F:
记得俺有一句话,问题实在解决不了了,那就回去睡觉,也许睡一觉就好解决了

网友G:
这个故障应该能检测发现,而且这个开关为什么会动呢?

网友H:
先粗后细,先找到问题的大致部位,再仔细分析查找原因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有时候很忌讳外界干扰,不如回家睡一觉,自己好好想想就行了

网友J:
这个算人为错误吗?记得有次机械同事换完气缸后没有查气管,当时气管还专门堵上了,故障发生在了另一个同气路的设备上,找了6个小时,发现……

网友K:
设备就是这样   有时候费劲周折  最后连自己都要呵呵了 记得有次  我上去据查电路  找了一个小时 最后发现  急停开关 给摁下了

网友L:
既然是调试,因该是新设备,跟检修有关系吗?也不能算是故障呀

网友M:
很多故障就是细节问题。

网友N:
检查任何设备的故障都要注意细节呀

网友O:
这个开关看来是出厂时设定好了楼主调试前没有转换

网友P:
是啊,问题往往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J:
这个算人为错误吗?记得有次机械同事换完气缸后没有查气管,当时气管还专门堵上了,故障发生在了另一个同气路的设备上,找了6个小时,发现……
增经安装防暴控制设备时,好多人给帮忙。线接完后发现漏电!麻烦了,好多的电缆在同一根管里很大的力气拉过去的,真怕里面电缆破损。 后来查出来是其中一个防暴接线柜电缆还没有接,帮忙的人就给把柜门给固定好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S:
原来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碰到啊表情,我们的设备是用气的,当时情况是还没供气,同事就要准备开始工作,结果设备没检测的空气压力报警,然后他就按急停取消了报警。后来来气后报告说设备坏了,害的我对着图纸查了半小时。

网友T:
判断故障,先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最简单往往被人忽略。但往往故障处理完毕后,才发现是简单的。过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