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为了减少线路我想把接触器上端的dz47断路器换成dz108的,把接触器下端的热继电器去掉,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一般装dz108后级还是要装热继电器。也可以视负载而定

网友B:
应该可以的,dz108很灵敏的

网友C:
自从使用过Dz108系列断路器后从来不买热继电器了,前面一个总开关出来进Dz108断路器,出来进接触器,接触器接负载。可以适当把Dz47去掉

网友D:
施耐德的电动机保护器不错,一直在用,挺灵敏又省去了空开。

网友E:
你要装热继也可以多一层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实战经验,我可以放心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价格太高了,二十多台电机。

网友F:
DZ108确实不错,我就经常用DZ108省去热保!

网友G:
dz108 比dz47好用

网友H:
成本相当就无所谓了,便宜、耐用、管用就好。

网友I:
我现在都是电机专用断路器,热继电器标准是过载动作3次需要重新标定,短路一次需要报废,否则就可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导致电机烧毁,还是扔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