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位置控制

楼主(2016-01-13):
请问哪位大师s7-200控制步进或伺服电机编程实例

网友A:
安装MAP裤或者用253模块
分别都有说明文件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

楼主:
请问有实例吗?就是没经验

网友C:
我好多年不用西门子,照样做自动化,照样设计出来机器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好多年不用西门子,照样做自动化,照样设计出来机器人
只能说你不是凡人

网友E:
自己写个控制正反转的就行,不难的。网上也有很多例子,搜搜吧,祝你好运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安装MAP裤或者用253模块
分别都有说明文件
自己看一下 写出来上电试试就好了啊

网友G:
LD     M0.0                        //启动条件
A      SM66.7                      //空闲检测
MOVB   16#85, SMB67                //控制位数据单段1us更新
MOVW   200, SMW68                  //脉冲频率
MOVD   2400, SMD72                 //脉冲个数
PLS    0
不懂可以先看手册 然后在不懂就回复

网友A:
调用库,写上地址就可以了。不难

网友H:
用向导做很简单、有Q0.0 和Q0.1 可以控制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