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3):
我看这个图就算是缺一相,整流的电压也没有什么变化吧,即是说,缺不缺相光耦都导通,不知对否?

网友A:
缺相是也能工作,带载能力有影响吧

网友B:
三相波头检测,直接短接光耦输出端就好

网友C:
要看ZD1的击穿电压。

网友D:
不是靠电压检测的

网友E(2016-02-26):
缺相光耦是输出50hz脉冲,不缺相输出高电平一直

网友F:
回复楼主,此电路检测的是三相交流电的三相脉冲波头,应该后面还有运放电路吧,此运放电路已失去原来的用法,此处只做频率检测用,用来对三相脉冲波头进行计数,若有一相或两相缺失,cpu检测不到完整的50hz的三相脉冲串,变频器将报欠压或缺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