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安装过step7软件,再安装西门子变频器调试软件时怎么显示无法安装了

楼主(2016-01-13):
电脑上安装过step7软件,再安装西门子变频器调试软件时怎么显示无法安装了

网友A:
先安装变频器软件,再安装plc软件试试看

网友B:
你装的是200的软件吧,是不是版本太低了。

网友A:
还有比sp9高的版本?

网友C:
反复重启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比sp9高的版本?
博途呗

网友A:
博途也不是200用的

网友E:
据我所知西门子200的软件,最高也就SP9

网友F:
先把200的编程软件卸载了,等装完变频器软件后再重新安装吧!

网友G:
截图确实如此,怪怪的,西门子自己的软件,不应如此。。。

网友H:
确实如此,西门子资料都有说明,卸载STEP7后安装。

网友I:
看这个意思 是不兼容导致、卸载了试试吧,西门子的软件不太好安装啊、安装顺序错了都会有影响的

网友J:
卸载了再装吧

网友K:
SP9已经是最高版本了!

网友L:
那就先把STEP 7 MicroWIN卸载试试

楼主:
卸载后装成了,装完再装回step7可以的

网友M:
楼主,这两个软件是冲突的,你把200的SP9卸载了再装starter就好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N:
提示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