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公司一台汇川MD380变频器,2.2KW.上电就报警ERR04,意为恒速过电流,打开检测,测各电源正常,从排线端子处测电流检测输出,W相有-10,U相为0V。判断W相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此检测电路由A7847和082c组成,测7847  5   6脚电压为2.5V.测7847   1 4    5  8脚电压,发现1  4脚电压为7.5V.断电测1 4脚电阻发现为0欧,以为是5伏稳压管坏,拆下稳压管测电阻还为0欧,拆了7847测电阻正常,更换一稳压管,因无7847,看汇川另一台用的是7840.便用7840把两只都换了,上电试机带电机正常,因为无配件所以全为拆机件修复。

网友A:
熟悉原理很快就修好了!

网友B(2016-06-08):
汇川7840---1,4脚电压2伏,换了两块 7840,及082C,检测7840周围元件没坏,U相,请高手指点

楼主:
1   4  脚电压5V才正常。你现在供电不正常,查供电,由其是5伏稳庒管是否正常

网友C(2019-10-22):
两个7847 一个1 4脚17v测稳压管坏  另一个7847 1 4脚没有电压 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