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变频器两线制和三线制接线的区别:
两线制使用一个开关点来控制,点闭合,变频器运行,点断开,变频器停止。三线制的原理和交流接触器的自锁电路类似,一个启动点,一个停止点。启动时停止点必须是闭合的,停止点断开的情况下,无法启动变频器。

网友A:
头一回听说是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回听说是这么回事。
呵呵我也不清楚所以来着这里想大家讨教下

网友B:
楼主理解正确,一般就是这样,
还有触发式的,开停逻辑相反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理解正确,一般就是这样,
还有触发式的,开停逻辑相反的也有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也可以用所以到这里请教各位表情表情大神

网友C:
记得三垦变频器有这功能,不是所有变频器都 有这种接法的,很多是你所说的二线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好多都有三线功能的

网友E:
我们这用变频器都只是用到2线的

网友F:
头一回听说:-P

网友G:
还是图片看的明白;

网友A:
不好意思,理解不一样。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