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客户刚买一台FX3GA-40MT的PLC装上去以后导线接了电源但是客户在输入端在接一条线出来用手抓住输入信号指示灯会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客户的手能发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手能发电
这是特异功能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手能发电
这是特异功能的问题吗?
只能这样说了,现有的认知无法解释,莫非老神仙在开玩笑?

网友C:
换一个人试试还会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人试试还会亮吗?
一样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人体接地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手能发电

网友D:
只是灯亮,监测输入点不会导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人试试还会亮吗?
一样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人体接地的原因呢
试过PLC能正常运行吗?是不是天气原因手上有感应电?叫客户摸线前手先在接地端摸下再摸线试下

网友E:
估计是客户的手有感应电压。

网友F:
估计是串入的干扰,看看输入点是不是真的进入了。

网友G:
第一次听说

网友H:
客户是高人

网友I:
干扰的问题还是比较头痛的

网友J:
他身体带电~ 近来天气干燥啊

网友K:
身体带点

网友L:
以后不要传感器了,直接要你的客户用手发信号

网友M:
如果说是感应电,能使指示灯点亮 吗?

网友N:
感应电吧?这个有点强大的。

网友O:
会不会是感应电啊啊

网友P:
有可能,但监控时估计是没有接通的。

网友L:
三菱PLC的输入点指示灯,是另外线路驱动的而不是输入点直接点亮,因此输入点亮就表示已经接通信号

网友Q:
电压有这么高啊?奇怪

网友R:
公共端是DC24V,客户输入了0V,所以亮了。三极管的基极导通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串入的干扰,看看输入点是不是真的进入了。
赞同

网友T:
可能是感应信号或如23楼所说吧。

网友U:
你把输入点接到大地上亮不亮,因为人体基本上是地电位

网友V:
难道是身体静电?

网友W:
天气干燥静电的问题吧

网友X:
电源输入端的地线未接吧

网友Y:
来啊,把客户绑电线杆上让他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