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控制10kw电机,求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的电流

网友A:
空开用32A的,接触器也可以用32A的,热继选 30A ,

网友B:
热继一般可以选1.05倍额定电流,不过可以在运行监测后根据负载情况适当下调。

楼主:
谢谢,再问问选空开,接触器有什么条件

网友C:
开关,接触器按1.5至2.0倍的运行电流计算,热继按运行电流的1.05倍计算,可上下据实际情况微调

网友D:
用国产的话容量适当加大。

网友E:
支持5楼说的,至于为何要加大,国产货你懂得~~~只要不买到山寨货你就已经万幸了

网友F:
根据电机额定电流选,一般是20A的,马达断路器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

网友G:
是长期运行、单向运转的吧,各位已给出了看法。

网友H:
断路器60安,接触器40安,热继电器30安

网友I:
10楼的基本上可以差不多,至于 选择32A断路器,是非常容易跳的,实际使用中就遇到7.5KW电机选用D32的都跳,主要是在刚启动一瞬间的电流很大的

网友J:
是直接启动还是?直接的话就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