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客户使用了大量中间继电器,品牌为正泰产品。
其中有9个继电器长期处于通电常闭状态,后果是没几个月便损坏需要更换。
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此事件,
通电常闭是客户要求的,元件为正品,谢谢

网友A:
长期通电的继电器使用低压直流线圈即可

网友B:
换DC24试试

网友C:
是不是有高压串入了。

网友D:
换贵的,一分钱一分货,再不行就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E:
换好一点的继电器

网友F:
使用节能继电器或者加个节能模块试试。

网友G:
中间继电器的损坏,请拆卸检查损坏的原因。
一般损坏的原因无非两个:线圈损毁,触点损毁。如果是第一点,请检查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第二点,请检查中间继电器的选型是否合理,实在不得,直接上接触器类型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中间继电器的损坏,请拆卸检查损坏的原因。
一般损坏的原因无非两个:线圈损毁,触点损毁。如果是第一点,请检查驱动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第二点,请检查中间继电器的选型是否合理,实在不得,直接上接触器类型的中间继电器。
记得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和楼主几乎一样,只是我们的用量少,后来换了几个品牌都不行,运行时间稍长线圈就发烫,根本满足不了长期运行,没办法换成接触器式继电器了,效果能好点,但个人感觉不是最佳的,而且接触器式继电器体积比较大,还要看你的配电柜空间够用不

网友I:
我们这设备用的施耐德的直流24伏继电器有的也是开机就得电,有的不停地吸合断开没出过问题

网友J:
继电器选直流线圈,长期通电发热量小,不会损坏。
所述现象是交流线圈还算正常,如果是直流线圈,就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换个进口品牌的继电器吧,还有正规渠道很重要。
欧姆龙就不错啊,我们采购的欧姆龙继电器
一直通电的也有,10多年了照样工作。

——————
qlin注:
去掉隐含的链接,其余不变;
论坛“买卖场”以外的版块,不允许广告。
2016 01 14

网友K:
换正宗OMRON试下;

网友L:
是触点损坏还是线圈损坏,如果是触点损坏,多并几个点

网友M:
支持7楼分析损坏原因的说法,然后选用适合的继电器或运行方式。

网友J:
欧姆龙(OMRON) 中间继电器 MY4-GS DC24 BY OMZ/C
楼主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N:
我想知道坏的是什么,线圈,触点?我们公司用到现在都没坏过中间继电器啊。唯一的一个还是因为短路环断了,更换的。

网友O:
换大一规格的 施耐德 试试

网友P:
如果是触点烧损,那么就讲常闭触点并联

网友Q:
正品欧姆龙没问题,正泰假货也不少,注意买正品货。

网友R:
用施耐德24伏的继电器试一下。

网友S:
应该是中间继电器的质量不过关,建议使用进口的

网友T:
换个品牌的试试

网友U:
想用的长时间,就得好品牌。价格高的使用寿命一般都不会短的。

网友V:
起码应该说清是哪里坏了,是触点---选小了,是线圈-----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W:
换用omron的或者施耐德的继电器。

网友X:
要么控制设计不行,要么元件质量不行。

网友Y:
直流线圈不发热?主要是线圈发热绝缘不好,烧毁

网友Z:
用低电压的试试

网友AA:
欧姆龙的继电器不错,但市场上假的特别多,ABB的也不错

网友AB:
搞固态的

网友AC:
感觉还是换个品牌的试试比较简单。哪怕用德力西也行,还有,你的控制电源是否由变压器提供的?如果不是,控制电源加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AD:
问题没说具体,坏哪个部分??线圈烧了?

网友AE:
触点坏了,还是线圈坏了,常闭是不是能换个控制方式`1

网友AF:
没说清楚使用场合,负载是什么,电流多大,中间继电器多大,长期通电不分断还是经常分断,工作电压多大,24DCV还是220ACV。如就这几个长期通电的损坏,烧线圈可能不大,估计是触头损坏,电流大接触电阻太大发热所致,换大一级容量的继电器试试;如经常通断电弧引起,可以考虑灭弧。

网友L:
不是正品?

网友AG:
正品欧姆龙不错,但是市场上仿货太多!

网友AH:
需要大量使用继电器的场合怎么能用正泰这种劣质产品呢?就好比变频器全部用国产电子器件一个道理,还是用新版欧姆龙继电器好,才10多块钱一个。

网友AI:
是怎样的坏了,要查出原因,才有的放矢,真对什么说什么阿

网友AJ:
经常坏的几率不是很大,主要是想想不是其他的原因,比如线路有故障了,,或者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AK:
我们用施耐德DC24V线圈,也是一直通电的,还没遇到坏过的。

网友AL:
用施耐德,ABB试试

网友AM:
可能是买到假货了~也有可能这一批次产品都有问题~

网友AN:
换欧姆龙试试,我这儿用得不错的。

网友AO:
还是先确定是哪里容易坏,触电,还是线圈,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网友AP:
正品行货施耐德肯定没有问题,就是国产上海机床电器厂也是没有问题!

网友AQ:
如果是触点总是损坏的话,你就转换一下(放大触点容量),如果是线圈总是损坏,一是检查继电器质量(线圈),额定电压波动情况,采购要买正宗的产品

网友AR:
查明故障原因,对症下药,是触点烧?是触点氧化?还是线圈?

触点烧,是容量小,需换大。

触点氧化,信号不通,通常在控制低电压时,尤其是被控信号电压小于10V时,非常容易发生可能,如有可能建议采用其它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