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断路器

楼主(2016-01-14):
有的电路中为什么选用空开后还要再串联一个同容量的接触器呢?而且电路中没有三相电。

网友A:
不是太明白意思  串联接触器一般是用来远程控制通断的  空开是其保护啊作用的。没有3相电就不清楚啥意思了。

网友B:
空开的作用主要是短路保护,一般接触器都会配个热继,热继主要是过载保护

网友C:
第一个当总开关,第二个分开关

网友D:
用来做启保停电路的吧。

网友E:
可以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如1楼所说,有接触器可以用按钮来控制接触器的通断,而不需每次通断开关。

另外,断路器后连接接触器,好像一般不是用“串联”一词;
具体该如何称呼,却不知道,平常没有注意过。

网友F:
接触器说明后面不是一直通着呢,易于控制

网友G:
是不是防止停电以后又来电造成设备自启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防止停电以后又来电造成设备自启动的
好像是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不用接触器,直接把按钮串联在空开的L相控制电路的通断,这样做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用自锁按钮的话用接触器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用自锁按钮的话用接触器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请问是什么自锁按钮,如果是机械自锁那就不行,因为接触器停电以后会自动释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接触器,直接把按钮串联在空开的L相控制电路的通断,这样做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有的断路器具有电动合闸、分励脱扣功能(名词可能不是很准)或者可以附加该功能,但通常开关不用于频繁操作;
这只是一般地说,具体看情况吧,或者楼主可列举具体的应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搞电的没人会这么做,多此一举,还有安全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应该怎么做,用一个开关控制设备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一般的,用一个按钮控制设备上电与停电,应该怎么选择电路。用一个空开还是空开加断路器或者其他的方法。电路中没有三相电

网友E:
看操作频率、电流大小、操作方便性、有关规定、具体要求、安全性等。

网友J:
见过柜子门控制控制电源的,所以控制电源串个接触器来被门控制。

网友K:
接触器是你实现控制的其中一个元件,还有很多种,你问这什么意义?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自锁按钮的话用接触器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
试试就知道了嘛,不过要注意安全哈。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用试,分析的出来

网友M:
楼主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具体问题啊,把实际应用拿出来大家试论一下呗。

网友N: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用试,分析的出来

网友O:
这两个控制的方向不一样  各有各的作用

网友P:
电流太大,动作太频繁,负载是满负荷启动的电机。是这三种情况之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就是按一下按钮,设备上电,再按一下设备断电。(是自锁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