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三菱FX3U系列PLC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不接任何线的情况下X2 , X3  直接导通但是输出不导通需要判断是那个部位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系列PLC出现这样的问题在不接任何线的情况下X2 , X3  直接导通但是输出不导通需要判断是那个部位出现问题
现场图片放不到这里来不知道是我网络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12/18b919ffb1dd5961612c586
8b7b4ba71004e01d4.jpg#FX3U-16MT故障指示2.jpg[/upload]

网友A:
输入点坏了吧

网友B:
你需要连线你的编程软件,看看是否处于强制状态,如果不是强制状态需要考虑输入点触点损坏的可能。

网友C:
1、以前被高压串入击穿(相对于DC24V,市电220V就是高压了)

网友D:
强制状态输入指示灯不会亮,这是输入点坏了。

网友E:
需要维修了;

网友F:
触点损坏了吧

网友G:
触点可能挂掉了,外部不接线有输出的见多了,有输入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H:
X2、X3导通但输出不导通,是不是说其指示灯亮、但内部软元件不接通,或其他。

网友I:
找售后维修去吧,估计是换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连线你的编程软件,看看是否处于强制状态,如果不是强制状态需要考虑输入点触点损坏的可能。

FX3U可以强制输入点了吗?请教!

网友K:
输入点坏了啊

网友L:
根据PLC输入电路结构,没接输入点,但输入点灯亮,表明输入点损坏,更换PLC或维修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