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现场是 S7 318-2DP 的 PLC ,带有是 PHOENIX的 输入输出,模块量模块,现在有一个 BAULFF 的 非接触位移传感器发生数据有时变化非常大,不知道 是什么 情况 ?

  发生问题时将 模块的控制 DC 直流电流断电后又工作正常一会,但是工作一会后又出现故障,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呀?模拟量返回数据位置到达最大值 ,但是测量值却小约100 呀 !现在传感器已更换,模拟量模块也更换,故障还是有呀,是附近有干扰还是通讯线有问题 ?

  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求解说呀 !

网友A:
干扰和线都是问题所在,也可能使PLC本体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B:
把位置控制的输入和输出还有反馈三个信号,都实时采集后用曲线记录下来,看看就知道是啥问题了。

楼主:
 PLC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二个模拟量 8 路就一路不正常,用监控软件记录波形能看到出错的这一路曲线是有问题呀

网友C:
是不是电源品质有问题

网友D:
怎么感觉是短路了?

网友E:
1、线路接触不良或者有隐形短路或者断路;

2、传说中的干扰,尤其是软启动器是罪魁恶首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软启动器现场没有,只有很多变频伺服什么 的,但是别的十几个模块量都正常,就是这一个问题,搞不明白,传感器,模块都更换过了,就剩下那根长线没有更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