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要求记录不同位移的力值,要输出表格和显示曲线,曲线X轴是位移mm,Y轴是力值KG.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6-01-14):
要求记录不同位移的力值,要输出表格和显示曲线,曲线X轴是位移mm,Y轴是力值KG.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在不同的位移测量物体受力情况。位移是台达PLC伺服控制,力测量是用称重传感器4-20ma给PLC模拟量。

网友A:
用工控机的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的历史曲线功能进行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软件?X是位移,Y是重量

网友B:
数值都放在plc某个存储区里,然后人机或者组态软件和plc通讯,读取这部分数值,用曲线控件做出来就行。

网友C:
用触摸屏曲线展示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组态王可以自定义X、Y值吗?

网友D:
触摸屏的历史曲线功能Y轴的怎么输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态王可以自定义X、Y值吗?
一般的组态软件的曲线都可以定义x、y轴

楼主:
昆仑通态,相对曲线可以显示,X设定位移,Y设定重量,不知道如何保存?

楼主:
那位知道如何保存昆仑通态相对曲线,就是X是长度,Y是重量。X到一定值保存一下,文件名为A1。清屏,再记录,再保存文件名为A2。往复保存。每一次保存文件名字不同。

网友E(2016-02-15):
xArrow组态软件里面的XY曲线可以实现,定义X轴为长度、Y轴为重量,可用脚本实现往复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