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3的插补

楼主(2016-01-14):
台达EH3PLC的直线插补,螺旋插补,圆弧插补,我只找到了:DPPMR,DPPMA,DCIMR,DCIMA.请问这些正确吗?还缺少哪些,求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EH3能够螺旋插补吗,也太高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只有直线和圆弧插补,直线插补指令是dppmr吗?

网友B:
最近在做一个圆弧插补的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要走的圆弧段不足90度,这个怎么写,有没有高书可以指点一下?要是直接采用圆弧插补命令时走的是一个椭圆弧。不知道有没有人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