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松下FPWIN GR7软件如何转换程序?编程完毕之后都是灰色的,无法转换了,没有低版本软件的转换图标了,高手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最上边功能栏不是有一个转换选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点这两个快捷键,或是点工具栏里面的“转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