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变频器之电解电容坏原因分析

   有一台安邦信AM100的变频器,拿到手,外表好,测量模块,正常。上直流电,变频器亮,显示正常,故障记录LU,欠压,也正常。拆开机器里面,大电解电容两个炸开,两个漏液。故障很容易找到,很明显。更换四个同型号电解电容,这样就好了吗?很显然不是。问题原因没有找到,很可能装上好的电容之后,不久又会损坏。

   什么情况下大电解电容会损坏呢?有一种情况,是正常损耗,但是电解电容更多损坏的原因是应用环境超过其极限值,比如纹波和电压。如果变频器输入缺相,这种很容易超过电解电容本身的耐纹波电流,电解电容容易发热漏液,这种是需要提醒最终用户,要测量输入是否缺相。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超过电解电容的耐压值。由于380V整流之后母线电压为537V左右,一般变频器厂家设计为两个400V或者450V的电解电容串联,来解决单个电容耐压值不够的问题,同时使用两个电阻,分别并联在两个电容上,使母线电压平均分配的两个电容上,这两个电阻我们通常叫它均压电阻。如果这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坏了,电压分配不平,电解电容用不了多久,必坏无疑。

   测量这台变频器的均压电阻,果然一个损坏。换上同型号的电阻和电解电容,上电老化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返回客户。

————————————————————————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输入缺相,这种很容易超过电解电容本身的耐纹波电流,电解电容容易发热漏液"

学习了

网友B:
遇到过,就是爆电容的,均压电阻正常。返修了3次,最后估计客户放弃了

网友C:
台安的两个小变频,缺相用了半年了,看来要提醒下客户。

网友D:
正常使用中出现这种情况的100%是国产的

网友E: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F:
碰到过放电电阻开路造成电容爆炸的故障。

网友G:
碰到过输出电感被老鼠进去导致放电引起变频器挂了的故障

网友H:
学习了 楼主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I:
值得学习和分析,感谢楼主。

网友G:
我还有3组电容器:每组是:470*2串470*2,额定电压都是450VDC,高兴了选一组放炮测试一下

网友J(2018-11-23):
回复 网友B:
电解电容没有选对?

网友K:
制动电路故障,导致再生电压过高加在直流母线上得不到及时泄放,引发滤波电容爆液,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