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汇川IS600P伺服控制器一上电就显示过流保护,显示面板显示Er201,表示是过流保护,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把控制器的用于过流保护的采样电阻采样短接后,还好这样的显示,求助!!

网友A:
没见过这种报警啊?

网友B:
这个我也不会,顺着线路向后找应该能找到运放,想办法改变运放的输出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