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OMRON CQM1H-CPU51 的PLC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呵呵;CX-ProgrammerV3。0版都可以支持了,所以不必考虑;

楼主:
有用过CX-programmer 9.3版本的,在用自动在线查找时,能看到一个接一个型号以及波特率替换的小窗口在屏幕中间,而且最后就是找不到CQM1H这个系列的,最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无法连接至PLC,我用的连接类型是串口连接,plc上的run灯亮,在执行自动在线时COMM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CX-ProgrammerV3。0版都可以支持了,所以不必考虑;
有用过CX-programmer 9.3版本的,在用自动在线查找时,能看到一个接一个型号以及波特率替换的小窗口在屏幕中间,而且最后就是找不到CQM1H这个系列的,最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无法连接至PLC,我用的连接类型是串口连接,plc上的run灯亮,在执行自动在线时COMM灯闪烁。

网友B:
确定非软件版本问题的,可排除。

网友C:
自动查找失败是常有的事
你将plc开关设置成标准模式,cxp也设置成标准,在连不上,或线有问题,或接口有问题。

网友A:
用的RS232口还是上面的MINI编程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RS232口还是上面的MINI编程口?
用的是RS232串口

网友D:
估计是用232口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RS232口还是上面的MINI编程口?
下面那个rs232口

网友D:
记得有个拨玛开关,232是标准还是定制了。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CX-ProgrammerV3。0版都可以支持了,所以不必考虑;
您好,请问8位的拨码开关要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有个拨玛开关,232是标准还是定制了。看看手册
是有拨码开关的,不知道连接通信是要怎么设置,RS232是标准口

网友A:
DIP5是控制RS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5是控制RS232的;
原来里面3,4,7是关的,1,2,5,6,8是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omron网站下的CQM1H的操作手册pdf格式的文件竟然有密码保护,真是坑爹啊

楼主:
诶,不管怎么设置拨码开关还是无法连接到PLC

网友D:
那你找编程口连线了

楼主:
应该还是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不支持全系列,现在找支持全系列版本的再看看

网友A:
呵呵;不管软件的事,已经说了,从CX-P V3.0就可以支持CQM1H;
你用CS1W-CN226的电缆联上面的编程口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不支持全系列,现在找支持全系列版本的再看看
支持全系列的软件?还没见哪家公司出支持全系列的软件,也许在上帝哪儿有。
前面说了,自动不是万能的,联不上很正常。
你能确认通讯电缆正常吗?
计算机,PLC232口没问题吗?
如果都没问题,自己进行软件设置后再链接.

这样的设置,自动联机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很简单,软件没那么智能,它很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管软件的事,已经说了,从CX-P V3.0就可以支持CQM1H;
你用CS1W-CN226的电缆联上面的编程口试一下;
问题是上面没有支持CQM1H这个系列的呀,数据线和串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连接时plc上的comm灯闪烁,只是最终没有连接上,拨码开关的设置上也没问题,我又在omron官网上下了个7.3免费版,也一样,支持也都是omron较低端的产品,好多中型系列的都没有,现在要找个完整版的,看是不是支持全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编程软件版本的问题,不支持全系列,现在找支持全系列版本的再看看
支持全系列的软件?还没见哪家公司出支持全系列的软件,也许在上帝哪儿有。
前面说了,自动不是万能的,联不上很正常。
你能确认通讯电缆正常吗?
计算机,PLC232口没问题吗?
如果都没问题,自己进行软件设置后再链接.

这样的设置,自动联机不可能成功。
为什么?很简单,软件没那么智能,它很纯
您所说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串口和数据线肯定没问题啊,连接的时候plc上的comm灯一直在闪烁呢,最终显示无法连接,各种手册也看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怀疑软件问题就去安装cxone4.3之类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确如你说,那就是plc口坏了。
你安z板弄个226,还通不了,呵呵 掏钱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与支持,问题总算得已解决,找啊找,终于找到了cx-one v4.31完整的评估版,并找了个序列号安装,那叫一个大呀,2.36G啊,功能还是蛮强大滴,直接上张图,嘻嘻

网友A:
连上就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只是安装plc软件,别的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