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如何把两台PLC通过DP接头 接入DCS   具体一下 线的接法  就是DP接头的进出线 如何接 开关拨到什么位置

网友A:
西门子的plc 3和8脚的意思?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RS485+ RS485-两个信号,,表示,。。。

网友C:
连PLC用的品牌/型号都没讲;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通讯模块  EM277  DP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