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箱

楼主(2016-01-14):
(无正文)

楼主:
密码正确就是打不开,用电池的,谁用过?

网友A:
应当还有一把钥匙的;

网友B:
估计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
换不了电池那只能采取暴力手段了

网友D:
这是保险柜。打不开就麻烦了。还是机械的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钥匙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采用暴力解决

网友E:
密码正确就驱动一个电磁铁,这个一般都可以用钥匙找开的啊。紧急状态下都是用钥匙方便。

网友F:
打不开暴力解决的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