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饭车漏电

楼主(2016-01-14):
有台售饭车老是跳闸,三个加热管,三相电每一相对应一个加热管,电源开关是四匹的漏保。有没有改成别的方式加热?

网友A:
改单相电磁加热应该可以,售饭机主要是保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加热?怎么做?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是要保温么,买电磁加热的板子,线圈回来自己做,用耐高温线。买的时候提供你需要加热的温度,介质,多大的液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售饭机的金属材质。

网友B:
绝缘不好了,可以考虑找出绝缘不好的地方处理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某个加热管不好漏电了,还是找出坏的进行更换的省力。

网友D:
坏的一相先不用应该也凑合,

网友E:
隔离变压器上,这样就不漏电了

网友F:
加热管 有质量绝缘下降的

网友G:
建议不要三相一起用 用单相的看看效果

网友H:
功率小的话可以考虑隔离变压器。

网友I:
电磁加热是个好办法

网友J:
估计是电线破了吧

网友K:
买一根新的,一个一个代换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L:
先看跳闸原因,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跳闸,开关性能如何;
然后再针对性查找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