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今天在测试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西门子440变频器带一个0.75Kw额定电流1.9A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时候,电机空载(就是电机横放在地上)运行,V/F控制,当频率改变的时候,电压是成等比变化的,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应该也是不变的才对,但实际上我在观察电流的时候发现,电流会随着频率的变化(10-50Hz)而产生一定的变化(1.1-1.5A)。
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电流会有变化?

后来我想了一下,感觉应该是V/F比值设置问题,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样,明天去试试。

网友A:
1、转速增加电机机械耗损增加,涡流相应增大损耗也增加,这个是有功功率增加;
2、频率增加线圈感抗增加需要更高电压,如果曲线不对就会导致电流增幅较大;

网友B:
别的变频器我也发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算法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