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找不到问题所在,求帮助。

楼主(2016-01-14):
电动机星三角减压启动程序,是用触发器编写的,然后用仿真软件调试了下,按下停止按钮为什么还有一个输出????I0.0为停止按钮。

网友A:
最后的置位优先,Q0.2不能复位的所以你的Q0.1一直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文字下面贴图了啊。

网友B:
网络3的复位地址Q0.2可以考虑换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把Q0.2常开点换成了Q0.0的常闭点,居然好了。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得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过之后出现了定时器设置的5秒走的太慢,像走50秒一样。

网友C:
停止时,直接用停止信号复位,不知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