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1-14):
这个程序是我们公司的注塑机程序,CPU型号为314C-2DP。程序中的调用结构如图,我想问程序执行是怎么一个过程。比如上电后OB块的调用顺序,还有就是调用结构的下方的FC\FB功能块,OB1中并没有调用这些功能块,为什么在调用结构中有这些块?这些功能块是怎么被执行的?很困惑,我是新手,望各位高手指教。非常感谢啊

网友A:
1、上电总是先执行OB100,然后执行OB1,如果使用中断的话,根据优先级高低分别调用。
2丶那些看似没有用到的块,可能是真的没有用到,也可能是由其它块内部调用,又或许是在OB35中调用。

网友B:
你可以将前面的加号点击展开

原来认为那些不用打叉的DB块和打叉的FC/FB块是可以删除的,后来程序看多了,觉得有些是不能删除的!

网友C:
除了执行中断的OB块之外就是循环执行OB1。执行你的OB1中含有FC和FB块,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网友D:
我看老外的程序好的是打叉的块,没敢删过

网友E:
弄明白系统工艺,手头有程序的话,重点看它的程序架构,代码只是末节。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请教下,打叉的那些DB块和功能块是不是没有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调用结构中那些打叉的DB块及功能块是不是没有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调用结构中那些打叉的DB块及功能块是不是没有用啊?

个人觉得,有必要首先去通读西门子提供的对应的编程手册,这样可以系统化的,循序渐进的学习相关西门子编程需要的知识。

如果不去通读手册而直接去读程序,然后就不懂得地方再翻手册,这样得到的知识将是相对破碎化的,也不利于后续的提高的。

如果你有读过Step7编程手册的话,在其交叉引用章节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了。

最后,必须鄙视一下论坛,我使用FireFox是无法上传图片的,一直提示未登录,只能通过Chrome来回帖。

网友B:
回复 楼主:
编程手册中说的打叉的DB、FC块是没有调用的块,但是实际使用中,但是实际使用中并不是这样,这个调用结构是通过交叉参考得到的,通过指针调用DB和FC也是有的,这样交叉参考并不能显示出来,所以要通读程序,才能知道这些打叉的块是否被调用。
上传一个德国人写的程序,是通过变量调用不同的FC块的:

网友F:
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专科生能从事该行业吗。困惑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主要是刚学西门子。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设备维修的,初学者,请多多关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那我只有慢慢看了。刚学西门子,我看的这个程序还是挺复杂的,还看的不是很懂。有没有比较好的西门子学习的视频或者资料推荐啊?非常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是程序的一段,举例说明间接调用功能块,不能在交叉参考中显示,西门子程序挺复杂的,我也只是懂点皮毛,建议先学习电脑安装软件后,软件中自带的文档<使用step7>默认安装的话,软件中自带历程,个人认为软件自带文档是最好的教程,其他书籍没有这个好,当然,自学很辛苦,有时候也会很迷茫,先学着吧!

网友G(2016-06-04):
程序上传一下,谢谢